编译CY7C63813项目工程出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cypdef.h"            // Contains definitions for Endpoint registers

//----------------------------------------------------------------------------

//-----------------------
// Definitions and Types
//-----------------------
#define LED_ON                (P1DATA        &= 0xFB)
#define LED_OFF                (P1DATA        |= 0x04)
#define BUTTON_PU   (P0DATA |= 0x08)
//-----------------------
// local function
//-----------------------
void delay(void);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void main(void)
{
        // M8C_EnableGInt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BYTE  i;
    //BYTE epcnt;
    //BYTE endpt_ram[8]={0,1,2,3,4,5,6,7};
    //Button and LED init
    LED_OFF;  //LED OFF
    BUTTON_PU; //PULL UP BUTTON PIN
    //USB init
   // USB_Start(0);  // Enable USB
    //M8C_EnableGInt; //and Global Interrupts
    // Wait for USB enumeration
        /*while (0 == USB_bGetConfiguration());
    USB_EnableEP(1); //EP1 is ocnfigured as OUT endpoint and EP2 is the IN endpoint
    while (1)
    {
                // Handle the LED from the Output Report on Endpoint 2
        if (OUT_BUFFER_FULL == USB_bGetEPState(1))
        {
            epcnt = USB_bGetEPCount(1);
            endpt_ram[0] = EP1DATA0;
            endpt_ram[1] = EP1DATA1;
            endpt_ram[2] = EP1DATA2;
            endpt_ram[3] = EP1DATA3;
            endpt_ram[4] = EP1DATA4;
            endpt_ram[5] = EP1DATA5;
            endpt_ram[6] = EP1DATA6;
            endpt_ram[7] = EP1DATA7;
            //Loads the IN enpoint with received data
            USB_LoadEP(2, &endpt_ram[0], epcnt);
            // This should be done with shadow registers on the GPIO ports
            if (endpt_ram[1] == 49)
            {
                LED_ON;
                delay();
            }
            else
            {
                LED_OFF;
            }
            // Unlocks the endpoint and sets it to ACK OUT
            USB_EnableEP(1);
        }

        //when the button is pressed ,send data to PC
        if(!(PRT0DR & 0x08))
        {
                LED_ON;
             //Loads the IN enpoint with received data
            USB_LoadEP(2, &endpt_ram[0], epcnt);
                    delay();
        }
        else
        {
                LED_OFF;
        }
                BUTTON_PU;
    }*/
}
//==================================================================================
//  FUNCTION NAME: delay
//
//  DESCRIPTION: a delay time about 2senconds
//
//---------------------------------------------------------------------------------
//  ARGUMENTS:  NONE
//
//  RETURNS:  NONE
//
//  THEORY of OPERATION or PROCEDURE:
//
//==================================================================================
void delay(void)
{
        int i,j;
        for(i=0;i<500;i++)
         for(j=0;j<100;j++)
         {;}
}

网友A:
编译出错的消息可以抓个大点的图吗?你是自己写的代码吗?可以看看你的整个工程吗?

网友B:
我想是在工程中的编译器设置问题。
好像不是程序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