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做积分电路仿真老是不收敛

楼主(2010-09-14):
大侠们,我想做一个积分电路仿真。用pspice,结果老是不收敛
我电路图是这样的:C1改过,没反应,R4改成10K一下,能出仿真结果,但是根本不是积分结果啊

设置是这样的:

ITL5试过改成0。

将VNTOL改成1m,提示错误

最后我改灵敏度,改成这样的

还是不行呀。提示: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transient analysis at Time =  476.3E-06
         Time step =  454.7E-18, minimum allowable step size =  1.000E-15

楼主:
出来了,将R6改大就出来了
以后有pspice的问题我都来这贴发吧,这样方便以后自己温习
---------------------------------
还是不行呀,我刚才把R6改成100k,把R4拿掉了,能仿真出来。
电路是放大了9倍
我感觉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放大9倍呢
于是我把R6改小,改成10K,结果又不收敛了。

网友A(2011-03-06):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