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电容

楼主(2010-09-14):
微调电容:由一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组成,其容量随动片的转动而连续改变. 它的
介质通常有空气和聚苯乙烯两种,前者体积较大:损耗较小.可用于更高频率的场合。
可调电容在电路中的应用: 主要的作用是用于与电感线圈等振荡元件 来调整谐振频率
,微调电容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与固定电容相同的功能,但是他的灵活性在于可以调整容
量大小,通过改变这一数据,来实现与电感等元件实现电路的共振。通常体现可调电容
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共振频率的高低,共振频率越高,其精密度就越好。 可调电容的
疑问:最近有不是特别熟悉可调电容的朋友问可调电容有极性吗?   答:可调电容是
没有极性的,只有电解电容才有极性,而电解电容一般做的比较大,在目前的工艺条件
下,即使是贴片的电解电容其体积依然比较大。

TZB4Z060AB10R00
TZB4Z100AA10R00
TZB4Z250BB10R00
TZB4R200EB10R01
TZBX4R500BA110T00
TZBX4Z030AA110T00
TZBX4Z060AA110T00

TZB4Z060AB10R00
Manufacturer:  Murata

Product Category:  Trimmer / Variable Capacitors

RoHS:   Details

Capacitance Range:  6 pF

Tolerance:  0.5 %

Voltage Rating:  100 Volts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 25 C to + 85 C

Termination Style:  SMD/SMT

Product:  Trimmer Capacitors - Ceramic Dielectric

Dimensions:  0.157 in W x 0.177 in L x 0.118 in H

Packaging:  Reel

Q Minimum:  500

Series:  TZB4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NP0 +/- 200 PPM / C

Test Frequency:  1 MHz

     微调电容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调节电容容量大小的电容器。可调电容又叫微调电容
,微变电容,可变电容等。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又根据其封装方式的不同分为贴片可调
电容(SMD),插件可调电容(DIP);根据制造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陶瓷微调电容,
PVC可调电容,空气可调电容等。通常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上微调电容与可调电容是有区
别的,表现在: 微调电容:让两极板的距离、相对位置或面积可调,便构成微调电容.
它的介质有空气、陶瓷、云母、薄膜等.
TZC03P300A110T00
TZC03Z030A110T00
TZC03Z060A110T00
TZC3P300A110R00
TZC3R100A110R00
TZC3Z030A110R00
TZC3Z060A110R00
TZV02Z060A110
TZY2Z2R5A001R00
TZC3Z060A110R00
Manufacturer:  Murata

Product Category:  Trimmer / Variable Capacitors

RoHS:   Details

Capacitance Range:  6 pF

Tolerance:  0.1 %

Voltage Rating:  100 Volts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 25 C to + 85 C

Termination Style:  SMD/SMT

Product:  Trimmer Capacitors - Ceramic Dielectric

Dimensions:  0.126 in W x 0.177 in L x 0.063 in H

Packaging:  Reel

Q Minimum:  500

Series:  TZC3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NP0 +/- 300 PPM / C

Test Frequency:  1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