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达林顿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最近看铃木的书,遇到关于达林顿管的问题,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如上图片中,红线标注的那几句话如何理解?
2、我觉得因为TR1中集电极跟射极间的电压是不会相等的(因为电阻存在),那么TR1的基极跟集电极间的pn结是导通的。
麻烦大家给解释解释,达林顿管子的工作状态。
感谢!

网友A:
TR1其实就是个射随器

网友B:
红线标准的理解:
假设:TR2集、射间电压能到VCE(set),那TR2的集电极电压是TR2基极电压减去0.7V(先假设是0.7V),而TR1基极电压是TR2基极电压加上0.7V,这样TR1的基极电压比TR1的集电极电压(也是TR2集电极的电压)大了1.4V(TR2基、集电压0.7V加上TR1基、射电压间0.7V),这个电压被TR1的基、集间的PN结钳住为0.7V,所以认为TR1集、射电压相等。实际应该肯定是TR1集电极电压比发射极高至少VCE(set)的电压,作者可能是为了说明TR2集、射间的电压到不了VCE(set),简单的假设TR1的集电极电压等于发射极电压(其实是大一点)。不太明白。

网友B:
我都被自己的3楼说的搞晕了。
作者应该是要说明TR2的集电极和发射极间的电压,不会像一个三极管那样小到VCE(set),至少是0.6~0.7V。
为啥?
TR1集电极电压比发射极电压至少大VCE(set),即使,TR1的集电极电压等于发射极电压,那么TR2的集电极电压也至少是0.6~0.7V。

楼主:
晕不晕,先谢了再说。

楼主:
看了还真晕了。哈哈
TR2的基极跟集电极间的pn结是反偏的吧。

网友C:
中小双极型三极管饱和时,对NPN管,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如果电流不很大,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可以小到0.1V甚至更低一些(电流大时此压降比较大)。但楼主图中Tr2集电极和Tr1集电极是接在一起的,Tr2基极又是和Tr1发射极接在一起的。Tr1集电极电位高于Tr1发射极0.1V,那么Tr2集电极就要高于自身基极0.8V或更高。
所以,达林顿接法中的Tr2实际并没有饱和,Tr2集电结并未反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7#老大
是否有个笔误“Tr1集电极电位高于Tr1发射极0.1V,那么Tr2集电极就要高于自身基极0.8V或更高”是否是Tr2集电极高于自身射极0.8v或者更高?

老大说的达林顿接法中Tr2实际并没有饱和,这个很关键。
感谢!!

网友C:
8楼:
是笔误。应该是“Tr2集电极高于自身发射极0.8V或者更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笔误,反偏是放大,正偏是饱和,实际上此时Tr2处于反偏,放大状态。

网友C:
10楼:
是的,写错了。Tr2集电结不能够正偏,所以不饱和,处于接近饱和的放大状态。

网友E:
哈哈,以前看的时候没看懂,现在也懂了。

网友E:
4楼和maychang老师解释的很好,谢谢。

楼主:
很高兴开的帖子,丰富了自己帮助了他人。
再次感谢大佬的耐心帮助!

网友F:
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处于深度饱和,高手们解释一下~~~

网友G:
以下这样理解行吗?请大虾指教。

假设灯泡并联等效电阻RL=10欧,三极管放大倍数bf=100.
激励电压vi=5经由电阻R1=7.5k,R2=10k分压,再经达林顿管2个二极管压降1.2v到地。
VR2被钳位在1.2v;
激励电流ia=(vi-VR2)/R1=(5-1.2)/7.5=0.5067mA;
R2固定分流1.2v/10k=0.12mA,分流量比较小,换句话说,对Tr1的激励电流可以忽略R2的分流作用,
仍然为ia=0.50mA左右。

0.5ma的激励电流,如果保证Tr1保持在放大状态,有ie1=50ma,
Re1固定分走0.6/10=0.06ma电流,可以忽略。实质流进Tr2基极的电流ib2仍然约为50ma,
Tr2由于跨接在Tr1的Vce和一个二极管压降之间,所以Tr2必然处在放大状态。
即有ie2=5A,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8v电压进过RL=10欧的压降为 Vc2=8-10×5=-42v显然和
Tr2因该的状态相矛盾。

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ib2过大(50ma),ib2不可能是50ma,也就是说Tr1应该处在饱和状态。

网友H:
TR1饱和,TR2未饱和!

楼主:
我不是高手,仅是跟大家讨论而已。
1、三极管进入饱和 Ic<Ib*β
2、对于19楼的表述,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对于首楼的电路图,理解Tr1饱和状态,Tr2临界放大状态。
请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I:
弱弱的问一下,TR1射极的那个10K的电阻干嘛用的?
为什么选10K的值呢?
大侠能指点一下嘛

网友J:
看了楼主的发帖,我对达林顿管有了新的了解。
理解达林顿各晶体管的工作情况后,我有个想法,如果把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使用,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J:
对22楼的回答:那是分流电阻,可是说是为Tr2减少负挡,其取值范围较广。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为Tr2减少负挡?
减少负值?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理解,可以交流一下:
TR1工作在饱和状态下的射随开关。次电阻的作用就是让TR1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J: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发射极这个电阻,Tr1e极电流都流进Tr2的b极,b极电流太大,总觉的不合理:)

网友I:
回复26楼,27楼
我看了一下模电书,上面这么写的:
T1管的工作电路小,因而Hef1的值较低。为了克服这一缺点,有时也在T1管的射极到共同端之间,外接一数百千欧的电阻,以便让T1管的射极电流从此电阻上漏过,从而可以调整T1管的Q点,改善其性能。
T1管对应到这电路就是TR1了。
也就是说,TR1是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了?
书上说的是 数千欧的电阻,但这个电路才这么小的电阻····

网友I:
还有,它是要加大进入TR2的电流吧?

网友K:
管子是在饱和状态工作的

网友G:
弱弱的问一下,TR1射极的那个10K的电阻干嘛用的?
为什么选10K的值呢?
大侠能指点一下嘛
引用 网友I:

the art of electronics 这本书上对Re1的解释是

1. 达林顿这种链接方式,由于Tr1不能很快切断Tr2(这个具体怎么理解呢?),会使晶体管工作速率变慢.通常考虑到速率这一问题,会加这么一个电阻。

2.Tr1的漏电流(对于小信号晶体管,其数量级是nA级,而对于功率管,高达几百vA),如果不经Re1进行准确电压控制,有可能会对Tr2进行偏置使其导通。
Tr1的漏电流会在Re1两端产生一个电压降Ve1,如果设置Re1的阻值,使得Ve1小于一个二极管压降,这样就肯定不会应Tr1的漏电流导致Tr2偏置导通。

网友L:
改口费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道理!

网友M:
其实,铃木在这里说这么多还是在说明,达林顿管在工作时,TR2的CE级存在0.8V左右的电压,当流过大的电流时,就有一部分功耗以热能的 方式消耗掉,所以一定要加散热片。

网友N:
35# 菜鸟学模电 是不是说TR2的基极电流较大时,TR2的Ice会很大,所以要加散热片。

网友O:
回复 网友F: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清华 童诗白 28页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