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PIC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刚学PIC,请问指令MOVF f , d (d=0 至W d=1至f)中的d代表的是什么? 是不是d就是表示W或f。谢谢!

网友A:
MOVF F,W  ;把F的内容移入W,等效为MOVFW F
MOVF F,F   ;把F的内容移入F,实质是什么也没做,主要用于影响Z标志位以判断F是否为0

网友B:
MOVF F,F   ;把F的内容移入F,实质是什么也没做,主要用于影响Z标志位以判断F是否为0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有局限性,MOVF,F,F这个指令用在一般的寄存器时没有任何问题,但用在STATUS、TMRX 时有很大影响
比如,当STATUS 为0 时,执行完 MOVF STATUS,F 或者 MOVF STATUS,W 之后,STATUS 的 Z 就会变为 1,这就是为什么在中断中保护现场时 对 STATUS 的操作要用SWAP 指令的原因

而当操作对象为TMRx时,就相当于给TMRx 又赋值一次,这个操作会导致 TMRx 的计数停止两个周期,从而导致 TMRx 计数不准确。因此在判断 TMRx是否为0时,就不能用 MOVF TMRx,F 这样的操作,而应该是 MOVF TMRx,W 这样的操作。

网友C:
d是一个代号,如果d=0,表示结果存到W寄存器,如果d=1,表示结果存到参与运算的寄存器。
d实际上是指示运算完的结果的去向,在实际的程序编写中逗号后边一般不用0或者1表示,而是直接用f或者w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程序能比较容易理解。movf  PORTA,f  这条指令中d=1;movf  PORTA,w  这条指令中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