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做热量测量系统!--北京地区

楼主(2010-09-14):
(无正文)

网友A:
热量是温差乘流量再乘介质的比热容。
楼主要测热量,仅测温差是不够的,还要测流量。
30秒测一次,最普通的单片机即可完成,如果需要显示或与上位机通讯也由这片单片机完成。

网友B:
他可能不用流量,如果是静止液体的 体积已知,只要测量温度差就可以了,直接算出来,关键是精度问题啊

楼主(2011-08-25):
对!我测量的是禁止液体的温升!关键市精度!

网友C:
简单。
精度只要不是变态的无知的人提出来的,一般好实现。
做温控仪表的很容易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