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我有一些初级问题要问

楼主(2010-09-14):
我对USB的认识属于未入门级,也就是不明白,而我现在要做一个USB键盘仿真。
买了本书,看了两天,晕!
我有几个入门级问题,希望高手们赐教:
1.   如果我有USB芯片,也就是书中提到的USB微控制器,在通讯过程中,它可以帮助我完成哪些工作?USB通讯协议要求的数据包,需要我额外编程实现数据打包吗?
2.   那本书上讲的是Cypress的USB芯片,好像它的输入输出线叫D+和D-,我怎么用CYASM对它们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还有, 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给USB芯片串行输入字符的ASCII码,它给我模拟键盘输出。哪位大侠能给我一些建议?

网友A:
先看看USB的SPEC
然后看看芯片的DATA   SHEETS

网友B:
你看一下datasheet吧,应该不需要编程实现数据包

网友C:
对,再看看芯片的一些应用程序(Cypress网站下有)
就可以开始WORK了!

网友C:
其实搞USB   FIRMWARE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D:
还有, 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给USB芯片串行输入字符的ASCII码,它给我模拟键盘输出。哪位大侠能给我一些建议?
引用 楼主:
这个没什么难的、你只要用USB四种转送方式中的interrupt和control传送、再买一个keyboard实验、就OK了

网友E:
首先要明白USB的spec

网友F:
不初级了

网友G:
高手不少啊,学习中。。。

网友H:
CY的芯片驱动程序只要安装就好了,你说的通信协议都是在驱动程序中完成的,只需要编编固件程序和VC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入门难啊

网友J:
理论有些难度啊!

网友K:
学习中,入门难.

网友L:
FIRMWARE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M:
USB协议完全都是USBcontroller搞定的,包括物理连接的建立,总线的仲裁,数据编码,其实usb开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编程的问题,硬件很简单,几根线连起来,高速的话搞定板子EMC和EMI,通讯肯定就可以啦

网友N:
USB慢慢来

网友O:
FIRMWARE不容易啊

网友P:
固件编程就是单片机C语言,不怎么难,用VC编个界面也很容易。

网友Q:
给你推荐本书:USB2.0原来与工程开发 王诚儒 李英伟 还不错的

网友R:
我的理解:在固件程序中,你所做的工作有两个方面:
1,准备好你的设备描述符.
2,正确的把你的通讯数据传递给EPX端点缓存.
如果你做的是键盘的话,应该用的是控制型传输.利用EP1端点缓存就可以了.键盘数据的发送可使用中断传输.

网友D:
给你推荐本书:USB2.0原来与工程开发 王诚儒 李英伟 还不错的
引用 网友Q:
2.0?

楼主:
我的理解:在固件程序中,你所做的工作有两个方面:
1,准备好你的设备描述符.
2,正确的把你的通讯数据传递给EPX端点缓存.
如果你做的是键盘的话,应该用的是控制型传输.利用EP1端点缓存就可以了.键盘数据的发送可使用中 ...
引用 网友R:
多谢建议

网友S(2011-01-16):
回复 网友C:
我也有个问题,你帮我解决解决,前辈~~
帖子在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my.php%3Fitem%3Dposts
感谢,感谢

网友T:
去这个页面看看; http://www.cypress.com/?id=179&rtID=76
其实不难的,cypress的提供了很易懂的界面 让你配置HID描述符
做过鼠标的,就是鼠标数据包的格式的定义。
然后你应用程序中需要把数据填入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