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器

楼主(2010-09-14):
大家好:
        请多多指教小弟。
        最近做了个调光器,是用MOC3022,BTA12-600B来调节白炽灯的亮度,但调到最后发现,每调一节亮度就会小小闪烁一下,请问大哥们这是哪里出了总题啊!
                                                       先谢谢啦!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我的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的调光程序有问题,触发信号不够连续,有丢失周期的现象,注意检查程序流程,执行任何程序时都不能因此耽误了触发。

网友B:
程序的平滑度,如果是软件模拟PWM则是程序的强度不够,如果单片机本身带PWM,则看下电路设计是否抗干扰强,电网污染也很严重!

楼主:
3楼:你好,我是在零电触发后才启动定时器进行计数的,当计数到调节的亮度植就停止定时。这个总的定时时间最大才8MS,小于触发周期10MS。这个程序调一路灯没有问题,但是调4路就会有问题???

4楼:你好,我用的是软件模拟PWM。

网友C:
频率在高点试试

楼主:
试了,不行

楼主:
请问用可控硅TBA12-600B,MOC3022调光时,是什么东西在响啊,怎样解决?谢谢回复。

网友A:
发声元件通常为感性元件,如变压器、电感等,有时品质不佳的电容也会,大功率时导线、接线柱等在处理不当时也会。

网友D:
这是   新人 都会出现的问题  属正常情况   50HZ 还有误差  而且还有干扰  搞电子的都应该知道。
处理好这些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我国电力工业部1996年发布施行的《供电营业规则》规定:在电力系统正常的情况下,供电频率的允许误差为:①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及以上的,为±0.2%HZ;②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以下的,为±0.5%HZ。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供电频率允许误差不应超过±1.0%HZ )
还有你的调光原理是否正确?

网友E:
每调一节亮度就会小小闪烁一下

这显然是调节程序发生变化时,软件的PWM,产生了延时

做软PWM,定时中断要做中断的最高级。

楼主:
谢谢大家,光照。
        闪烁我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不应该把PWM输出信号放在主程序中,把他放在定时中就好了。
        吱吱响的也好了,原因是:  瓷片电容质量不好,换了个其它电容就好了。
结果和大家分享,希望你也有用!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0-10-14):
怎么样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