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OXA扩展串口后,用串口调试工具检测不出所扩的串口

楼主(2010-09-14):
我们用MOXA串口卡扩展了四个串口,安装在PC机的PCI总线上。而后用串口调试工具2.1版本进行试验。发现只认出COM1-4,为什么没有COM5。在设备管理器上的
MOXA扩展卡上的确有COM2-COM5。此外在BIOS中的Intergrated Pherials,更改了COM1和COM2为Auto后,再到设备管理器里发现有两个通讯串口COM1和COM2,和扩展的COM2-COM5。请问为什么用串口调试程序检测不到,我用的是2.1版本,XPSP2操作系统

网友A:
说明你的串口调试程序没写好。

楼主:
多谢你回复,串口调试程序是在网上下载的,大家都经常用的“串口调试助手V2.1和V2.2版本”,我觉得不应该是出口调试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B:
是的,  现在串口调试程序很多, 但是很多都这这样或那样的毛病, 比如有些只能使用某些串口号, 有些却能自动检测到所有的串口, 换个软件试试吧

网友C:
可以试一下我编的这个“通信调试助手”,包括串口和TCP客户端,支持串口自动检测,因为用的是标准win32API,不会存在无法识别串口的问题,串口号应该是COM1到COM256都没问题。支持USB转串口线的常用高速波特率25600,230400,460800
和921600:
https://bbs.21ic.com/attachment.php?aid=34765&k=5af78b3d2df9e5b8f385bd1890568179&t=1284617509&sid=d677BwxIXJbtQmwRnrWIs8OEub9%2BkIEeJS4gTijLzxXBfvo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我已经下载下来了。现在正准备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认出来了,不过楼上的那个软件运行后还要写配置文件,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网友C:
写配置文件总比别的软件写注册表好,绿色环保,呵呵
保存配置的好处就是下次打开软件不用重新设置参数。我这个是用来做生产测试用的,测试的产品有多种,当然放出来的这个,界面上把这些功能都屏蔽了。

网友D:
顶8楼,回头测试一下

网友E(2011-04-20):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工具,帮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