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放置汉字,不能镜像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14):
我用PROTEL99SE画图时候,想在PCB的背面放置几个汉字。可是在DESIGNATOR选项卡里选定了MIRROR。结果没变化。就是MIRROR选定与否。放置效果一样。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我反复重装了PROTEL99SE。。。。。

网友A:
汉字需要特殊汉字库的支持,或者用汉字软件把需要放置的汉字做成库,再像放置元器件一样放到背面。而不是使用MIRROR。

楼主:
我以前放过,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放不了了。

网友A:
忘了把汉字库放到安装目录下?

楼主:
哈哈,时间长不用,都不记得了。刚刚解决了问题。还是谢谢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