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光耦跟非线性光耦的区分方法

楼主(2010-09-14):
最近看了光耦的分类,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接近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
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

pc817b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如下图

4n26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如下图

问题:

1、我觉得上面的两张图中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都是非线性的啊,怎么能正确区分呢?

2、线性光耦用于传输开关量不可以吗?(ps8601是线性光耦,但前面有个开关电路就是使用的ps8601,疑惑中)

网友A:
线性光耦不过是近似直线的部分比较长,非线性光耦则很短。
图中,PC817近似线性的部分,从电流1mA到10mA,为10倍电流范围。其它两图,近似线性的范围就很小,充其量不过2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给看看第二个问题吧。
开关电路非得使用非线性光耦吗?

网友A:
开关电路不要求线性,可以使用非线性光耦,如果用线性光耦当然也可以,成本较高而已。

网友B(2013-01-28):
开关电源中常用线性光耦,如果使用非线性光耦,有可能使振荡波形变坏,严重时出现寄生振荡,使数千赫的振荡频率被数十到数百赫的低频振荡依次为号调制。

网友C:
学习了,请问这个Current transfer ratio电流传输系数是什么啊,为什么会大于100%啊

网友D:
电流传输比大于1,光耦输出侧的电流可以大于输入侧的电流。

网友E:
用光耦传输,线性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