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内层问题

楼主(2010-09-14):
我做了个4层板,地层用的是plane(负片),而电源层(7个电源)用的是layer(正片),但是主管说,要不全用plane,要不全用layer,让我删除layer,地层改用planec层敷铜,我现在是删除plane的GND网络,删除plane显示不可删除,删除整个板子的地网络,照样说不可删除plane……郁闷啊,哪位前辈支个招?谢谢

楼主:
日,底层上有很小、很短的细线,我删除了所有布线,所有插孔元件才发现!奶奶的!删除这些细线就能删除plane层了……(线太小了,不删除布线根本看不见,基本都隐藏在焊盘下面:dizzy:)

网友A:
本人菜鸟一个,不是很清楚layer和plane的区别?那问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B:
四层板一般用于高速场合,原则上最外面两层走信号,中间两层走电源和地。

网友C:
plane是内电层的意思

楼主:
plane是内电层(通常说的负片),一整块都是一个参考电平(地或者电源),可以进行分割,但不建议对地层进行分割,容易破坏信号完整性。
layer层是正片,和顶层和底层性质一样,是个空层,可以走线,可以敷铜,自由度较大。

网友D(2010-11-08):
长见识了

网友E:
专用解释

网友F:
一般来说4层板都是里面层是电源和地,顶层和底层才是走信号的

网友G:
内电层还是电源和地,不要走线,TOP和BOTTOM走线就好了,

网友H(2013-10-30):
楼主能介绍一点资料么?我最近在学画板子

网友I:
坐等高手

网友J:
四层板四层都可以设置信息号层,但做板时顶层与底层走信号线。二层为地,三层为电源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