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PU操作码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答案是B,但不理解,双操作数M,那么没用过的应该为2的4次-M,再加上2的6次-1,我认为是这样,但是答案没有,求解答

网友A:
因为两个操作数占了12位,那么操作码字段就应该是四位,那么除了这四位组成了16种操作码组合,减去m种双操作数指令,那么剩下的就是单操作数和无操作数的指令,由于可扩展,就多出来了6位作为扩展,最多可以扩展出(16-m)*64种,而由于误操作数指令的存在,至少要留出一个,再减一。
lz考虑成加的关系,而实际可以是乘的关系。

楼主:
2# xinzha :$能再明白一点么,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