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功放芯片

楼主(2010-09-14):
谢谢,芯片如下图

网友A:
你确认一下,6,7脚有否搞反,有好多8脚功放6,7脚正好与你的相反

楼主:
6、7脚的确搞反了,有可能是这个芯片,但是我看到芯片表面还有个A,其他字母看不见了

网友A:
渔技02: 搜到两种以上所有引脚都相符,而仅仅局部相邻引脚序号相反,就应怀疑原始信息是否有误.
本例中6脚与7脚功能与LM4890相符,仅脚位序号相反.经LZ确认,本案告破.

网友B:
这个功放芯片手机上好像很常用,外围接法特简单。

网友C:
4890、4861,pin对pin的兼容芯片很多,楼主可以看看SGM4890/4891/4861,性价比更高

网友D:
这个是几W.
几V的?

网友E:
5V  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