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spartan-3系列求助

楼主(2010-09-14):
小弟初用spartan—3系列的一款芯片,外接DDR,因此各bank的VCCO要求1.8电压,在未接焊接40M有源晶振时各电压正常。为什么焊接上晶振后各bank电压变为2V,有没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问题,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哪位能解答一下啊~~~小弟跪谢啊:'(

网友A:
电压升高肯定是有什么东西拉高了,能否发一个原理图给我们看一下.我这里给你一个sp3e的原理图,你可以参考下.
估计是你的有源晶振拉高的,可以简单的做一下隔离.但是最好还是要看一下你的图才能下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试试看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这是楼主发给我的两张原理图,大家也来看看.

网友C(2010-12-31):
用DDR也不一定要求所有BANK都接成1.8V,非DDR接口的BANK也可以用其他电压。

网友D:
需要理解VCCIO 和VCCINT的区别

而且像9楼所说,只在DDR占用的BANK的VCCIO接1.8V, 其他可以用其他电压。

有源晶振 分5V输出 和3.3V输出,  如果你所有的BANK VCCIO都接1.8V, 这样把晶振输出直接连到FPGA肯定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