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AC220V到DC5V/100mA最佳方法

楼主(2010-09-14):
如题:
现有的两种方式考虑,又有缺点如下:
1:使用线性变压器,但这样做有点浪费材料且对产品出口来说比较麻烦.
2:使用阻容降压电路,但安全性不好.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直流0.5W输出,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网友B:
这么小功率,用RCC最实惠。

楼主:
请问3#,RCC是什么意思?请恕我浅见。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查过,其实这也是一种开关电源。但这是我的弱项,还真不好办,要努力学习。尤其是变压器的设计,我是空白的。

网友C:
用一个阻容降压,试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支持三楼的看法,RCC自激震荡电路,不用外部控制,一般在手机充电器上经常看到的线路。

网友E:
综合各方面,变压器变压整流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