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

楼主(2010-09-14):
79系列的头文件在哪?

网友A:
安装库文件后,直接include即可

网友B:
www.sinowealth.com/zh/8bittool 下载flash lib库,安装

网友B:
安装完成后,在keil\c51\inc\sinowealth目录

网友C:
LS正解。同时,在设定选择了芯片型号后,可以直接在keil里面通过右键直接加入芯片的头文件。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楼主:
安装完成后,在keil\c51\inc\sinowealth目录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正是这个目录

楼主:
LS正解。同时,在设定选择了芯片型号后,可以直接在keil里面通过右键直接加入芯片的头文件。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引用 网友C:
马上体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