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上面写着M533是那个公司的芯片呢

楼主(2010-09-14):
稳压芯片上面写着M533是那个公司的芯片呢?一共5个脚,一边3个,一边2个,提供以下型号,谢谢!

网友A:
基本锁定理光DC/DC电源管理芯片,R1121N351或RN5R55,前者输出3.5v,后者5.5v
你可查一下外围电路,量一下电压,以最后确认.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过稳压后输出为3.3V

网友A:
那么有可能就是R1121N351,再核实一下外围电路,R1121N351的5脚应该是空脚,不接线的.

楼主:
这是这个芯片的图片,我画出来的

网友B:
LDO,做的厂家太多了,很多都是pin对pin兼容,其实也没有必要管它是哪家的,只要知道了输出电压和封装,找个替代的就行了,况且现在LDO价格都低到3~4美分了,楼主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5174861),圣邦微电子的产品

网友A:
南京微盟的ME6219-33 有一个脚位与你的图有出入,再核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