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ciTI URAT问题

楼主(2010-09-14):
SimpliciTI 怎么才能增加串口驱动呀?按照TI 的Design Note DN117(SimpliciTI-compatible UART Driver)说明添加的串口驱动还是不能使???

网友A:
说明你添加的方法不对,有关资料需要详细、完整、正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就不会有问题,否则厂家会有说明的。

网友B:
Design Note DN117我都没有看到过,我是随便加的,连MODBUS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