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的单片机的串口开始发的数挺正常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过一段时间程序出错了才导致通信出错吧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我用的是SPRINTF打了 用串口直接输出来的 打一段时间后出错 可过了一段时间又正常 真不知道咋的了

网友B:
时钟用的啥?

网友C:
有没用示波器观察过波形?

网友D:
通过什么看出数据错了??确定是通讯的问题么

楼主:
的确是程序错了 哈哈 都是高手 看数据话当然是发到电脑上的串口工具看拉

楼主:
可能是因为发的数据太快了 有些数还没来得及发出去 而又有新的数据盖了前面的数据

网友E:
程序上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