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能帮我解释这段程序,要详细点

楼主(2010-09-14):
for(i=dstAddr;i<dstAddr+length;i+=4)
    {
     memSum1+=*((U32 *)i)=i^0x55aa5aa5;
    }

这是DMA中的一段程序,memSum1初值为0,类型为volatile U32

网友A:
x = i^0x55aa5aa5   ;这个不用解释了吧
*((U32 *)i) = x; 将整数i强转为指向U32的指针,并将 i 这个指针所指向的地址的内容置为x,举个例子,当i =0时,这个表达式是将地址0的内容改为x,而i本身的地址可能是在0x10000000,i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楼主:
谢啦,当初看程序时有点不解,现在彻底的明白了

2# xinzha

网友B:
恩,看成2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