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mV差分信号放大问题求教

楼主(2010-09-14):
各位大虾:
     下图是我在一块电路板上看到的一款集成压力传感器采样电路,
     :( 看了好长时间也没弄明白,本人模拟电路学的比较差,请教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通过EWB仿真发现大约放大50倍。我见到的一些运放的应用,大多数R17那里都是接地的,可是它这里却接在电源端,不明白是何道理!

楼主:
为什么图片无法显示!

网友A:
加了个偏置而已

楼主:
那放大倍数又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B:
(vin- -5)/(R15+R16+R17)=(Vo1-Vin-)/R12             (1)

低频情况下,不考虑C12影响
(Vo2-Vin+)/R14=(Vin+-Vo1)/R13                 (2)

求Vo2

楼主:
OK,谢谢,明白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