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如此波形!

楼主(2010-09-14):
各位:

偶现在调试一款电源、反激,单路输出12V/5A。宽电压输入!

现在发现MOS波形严重畸变!如附件是VGS的波形! VDS波形也是如此!

调反馈,调了2天!也没有效果!

恳请各位前辈,帮忙救火!帮忙指出问题在哪里!

谢谢!

示波器刚买到,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还好有示波器,万一这个问题没有发现,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旁边的电路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电路!

网友A:
这是哪两点的波形,总要说清楚吧?哪个是Vgs,哪个是Vds?
调了两天,总要说说调了些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
图片是VGS的波形!VDS的波形我没有贴上来。 这两天主要在调反馈部分!就是431的补偿。

网友A:
图中有两条线,一条是黄色,一条是白色。各是哪点波形?

楼主:
黄线是VGS波形!白线是VDS波形!
还是我自己愚钝!没讲清楚!

网友A:
“黄线是VGS波形!白线是VDS波形!”
这可是麻烦了。Vds根本没有随Vgs变化。
好像是控制芯片进入保护。

网友B:
静观。
记得以前测量过的开关电源的漏极波形,是很正规的方波。

楼主:
问题是;我的这个波形不是正常的!

楼主:
“黄线是VGS波形!白线是VDS波形!”
这可是麻烦了。Vds根本没有随Vgs变化。
好像是控制芯片进入保护。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后面的白线不要管它!它是之前测试的VDS的波形!被保存在了画面上!导出波形是没有删掉它!

楼主:
期待!另:强烈建议搞电源的最好不要熬夜,不要熬夜调试!人困了,容易犯错!刚刚一个小错惊的我一身汗!

网友A:
就黄色线看,怀疑是芯片已经进入保护,然后又退出保护。

楼主:
就黄色线看,怀疑是芯片已经进入保护,然后又退出保护。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器件我的电路一直在正常工作啊,并且是带满载!工作无异常!

网友C:
控制芯片测电源是不是过压?

楼主:
没有过压!VCC需低于22V。我现在是17V!

网友D:
管子热不热啊??

楼主:
当然热!
哪个MOS不热?

网友E:
Vds的波形图呢?上一段带载78%工作了四五分钟左右的Vds与Vgs对应波形看看。

楼主:
黄线VGS、蓝线VDS

网友F:
好像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是不是你用的mos管开通电压比较高啊?

网友F:
换个低点的 试试。我感觉你的电路原理部分应该没问题,可能关键部件出了点问题。另外,你的vdd电压有没有可能不够高啊?

楼主:
我之前的VDD电压时19V。我嫌他太高了!余量不够,才改动了变压器!那我换原来的试试!

楼主:
好像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是不是你用的mos管开通电压比较高啊?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飞兆的8N60!MOS的开通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我猜测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当你的芯片起来以后,你的vdd掉下来了。然后芯片又重新起来,然后VDD又开始慢慢下来,如此反复
你的R16阻值多少啊?

网友F:
如果你的变压器的次级没问题的话,你可以重新调试下试试,看看能不能把R16变小点,是不是充电没充上去。并且把C9的电容调大点,我能提供的意见就是这些了。

网友G:
问一下你那个波形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得的,
多大载,试一下不同载的情况是否都是这个波形,

网友H:
波形很怪怪,菜鸟静观ing,明天看前辈们答复

网友F:
怎么没下文了?楼主有结果没?

网友I:
你这不是唬人吗,浪费感情。之前贴的图根本就Vgs和Vds不同步。害得别人在那分析半天。
调调驱动电路吧。好像是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还没调好!

网友J:
ic外围电路检查下哦

网友K:
莫非质量太差  换一个管子看

楼主:
现在发现IC的GATE脚驱动频率不稳定!

今天因为之前的样品坏掉了,新做一个以供测试!却发现IC的GATE脚驱动信号的频率居然不稳定

见附件!我估计80%是这个原因!但是为什么上个样品频率是稳定的,波形仍然畸变呢? 疑惑中!但是:得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