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设置为中断如何更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取决于中断源的电路。

楼主:
"主要取决于中断源的电路。"
中断源就是一个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PWM波

网友B:
这个以前试验过某家的MCU,对相同的干扰源,上升沿和下降沿抗干扰能力几乎没有差别,外部做好滤波措施吧

网友C:
硬件和软件都要做仿抖处理,也就是滤波。

楼主:
采用什么方式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