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dcdc模块

楼主(2010-09-14):
(无正文)

网友A:
24V到5V,还要隔离?:o
不解······

楼主:
为什么不隔离?我原来做的仪表是24v供电,是要隔离的。对抗干扰有好处啊!

网友B:
隔离主要是考虑安全。。。

楼主:
那隔离对抗干扰有好处吗?还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网友C:
选择朝阳电源吧,用军工级的!

楼主:
朝阳电源也做模块?

网友D:
什么类型的?安装在电路板上面的?

有用过PT4582  (TI),安装在电路板上面的

网友B:
那隔离对抗干扰有好处吗?还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引用 楼主:

隔离对抗电磁骚扰的作用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只要在设计上却是需要的时候才进行隔离,否则只能是徒然增加成本,影响工艺而没有什么实际的益处。

但当存在安全问题的时候,不管对抗电磁骚扰有没有好处都需要进行隔离。

楼主:
安装在电路板上,不知道功率够不,我看看

楼主:
几百块钱一片啊,估计就是我花得起钱也不好买。如果我的仪器买几百万一台我可以考虑

网友E:
爱立信   vicor

网友B:
朝阳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