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rk点

楼主(2010-09-14):
拼板的工艺边上和不需拼板的单板上应至少有三个Mark点,呈L 形分布,且对角Mark点关于中心不对称。”
上面是从网上看到的,为什么“且对角Mark点关于中心不对称”?
我问了一下焊板的厂家说:对不对称无所谓,最好要设置四个Mark点。
对角Mark点关于中心能不能对称?

网友A:
个人猜测:如果对角Mark点关于中心对称,板子生产时放反了机器也不知道(能正常找到Mark点)。

网友B:
楼上的猜测完全正确

网友C(2012-09-16):
2楼正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像LZ说的,3个MARK点L状分布,不就解决了吗?两边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E:
Mark点的放置,如果在进行机械焊装的时候,机械会分辨不出板子的方向,在焊装的时候机械会找一个点作为“零基准点”如果对称了,不都是成了一个点了,这样可就出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