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的FB脚流经的电流一般是多大

楼主(2010-09-14):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型号芯片各自不同,具体需要查datasheet。

网友B:
这个很难确定的

网友C:
不同的型号都不一定一样,一般都比较小,都是ma级。

网友D:
应该不会超过10mA

网友E: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铆焊平台

网友A:
没有10mA那么大,一般1mA也到不了,几十uA甚至更小。

网友F:
一般都是uA级,有的甚至可以视为理想高阻输入,
不然的话 用分压电阻分压反馈的就没法用了。

网友C:
早期的产品都是ma级,现在都是ua级别了。

网友G:
1# 99826067 FB一般接一个差错放大器, 运放的虚断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