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叔叔,你看看12V18W 方案,有一点疑惑

楼主(2010-09-14):
首先viper22A是一个电流控制模式,从原理图上分析,输出电压被TL431固定在12V了,这个可以理解,难道这个是一个恒压源?
如果是一个恒压源,电流变化怎么分析,是不是某种原因电流变大,使得光耦上的电流增大,从而是光耦合器的三极管导通,反馈到FB端,使得流过初级的电流变大(变压器的电流和圈数成反比)从而使得输出电流减小
反之某种原因输出电流减小,光耦电流减小,使得光耦合器里面三极管关闭,反馈到FB端,使得流过初级的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流增大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A:
看不出此电路有恒流功能。没有找到输出电流影响PWM的电路。

网友B:
好像是通过调频率来控制输出电压的,不是一般的跳占空比的。

楼主:
2# maychang ,我的话你没有看吧,叔叔,我知道这个是恒压源,但是电流肯定是随着功率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就是不明白电流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C:
输出回路没有电流采样,而只是电压采样.
负载电流变大→输出电压↓→PC817电流↓→......

网友B:
我疑惑的是C5怎么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