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阻值 压降

楼主(2010-09-14):
请教 各位   npn 三极管是基-射极pn节电阻大 , 还是 基-集极大 ;如果用二极管档测试谁的压降大?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那pnp三极管是不是一样?大家判断三极管的b\c\e极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般是集电结电阻大一点。但相差很小,不宜用作三极管各电极的判定。
判定三极管各电极,最好是先找到基极,然后在低电压(不超过6V)下定性地测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此方法比较准确。

网友B:
发射结的掺杂浓度不是比较多吗? 不是发射结阻值大吗?   求答案~

网友A:
3楼:
各种不同工艺三极管,这两个电阻值哪个大哪个小很不一定。
正因为不一定,所以才不用这两个电阻哪个大哪个小作为判定依据。

网友B:
这样啊, 收益了。   :)

网友C:
发射结的掺杂浓度不是比较多吗? 不是发射结阻值大吗?   求答案~
引用 网友B:

掺杂的浓度越大,电阻越小,纯净的硅几乎不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