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A开关电源设计方案请教

楼主(2010-09-14):
想做一个12v/2A开关电源
用什么方案好?

网友A:
就这么简单的一问,可以用的方案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B:
反激就很好,很多条件都比较适合,做起来会比较简单、效率也不错.cost也低.
做好一点尺寸都可以很小。安规也好,隔离式的。

网友C:
是的,反激式相对来说要简单些

网友D:
变压器设计好些

楼主:
用于相框供电
12v/2A开关电源选择反激式开关电源合适吗
如果合适选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E:
7楼:
从成本考虑,这种输出要求最常用芯片是UC3842~3845。

网友F:
可以使用 TEA1733

楼主:
请问稳压管输出是多少伏?

网友A:
你这个是多路输出,只标出一个电压是不够滴。

楼主:
还有一个是6V

网友G:
求解为什么要用反激?不知道输入多大?为什么12V2A就要用反激呢?面积,效率,设计难以程度,是怎么决定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H:
我现在 做的也是反激式,还有自激式,不过不同方式电源差别还是不大清楚啊,只是跟着公司产品走,失败。。。

网友A:
反激电路结构相对简单一些,特别是在一些小功率级别及体积有限制的产品应用上有优势。

楼主:
我要把16V改造成12V
我的改造方法是把6V去掉(删掉R684),把R673从12K改为1.8K。有12V输出,但是很不稳定。
请问应该怎么改?
反馈回路的原理是什么?
多谢指教!

网友I: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用一片Ic就解决了,lm2596就OK了。。。。

楼主:
本来设计的是16V输出,我通过改反馈回路可以有12V输出,但是12V很不稳定,请问是什么原因.
这个方案,用的是MR4010,请问有谁清楚,这颗IC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G:
求解,为什么我现在看到的电子产品很少用到反激电路呢?难道是因为我看到的都是dc2dc电路?220ac转dc用反激式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dcdc的也用反激的话,我怎么觉得buck反而更好呢?何况楼主没有说到输入是什么电压,大家都一致的认为反激呢?
16# 伟林电源

楼主:
输入的是市电

楼主:
貌似我的问题问的不够清楚.
我换个角度问下:本来输出16V的开关电源,通过调整反馈回路,可以输出12V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