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生成库文件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0-09-15):
用keil,我只会让一个完整的.c生成库。如何让部分代码生成库?

如何让一个完整的.C的部分代码生成库?

网友A:
单独建立一个项目,或把其它文件屏蔽掉

网友B:
keil下将.C文件改成.LIB文件

(1)uart.obj文件copy到 c51\bin目录下

(2)打开lib51.exe

(3)create uart.lib

(4)add uart.obj to uart.lib

(5)将uart.lib复制到keil工程文件夹下

(6)keil工程文件夹 下加入uart.lib

(7)编译OK,(这样uart只需要提供LIB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