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做RS485通信发送时为何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2010-09-15):
最近用STM32F103USART3RS485通信,接口芯片是SP3485,因为RS485是半双工的工作方式,发送的时候不能接收,接收的时候不能发送,但是为什么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运行发送程序时会响应接收中断,且接收到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00”,程序中我只开了接收中断。为此很不解,下面贴出我的部分程序,卡了几天不知道,请大家给点意见。
我的主程序是键一按下就发送一个字符,接收中断服务程序是将接收到的字符发送出去,如果正常的话,那么我按一个键就会PC就收到一个字符,但是我这里是按一下就收到2个字符,前一个是正确的,后一个是十六进制的“00”,因为这是这个“00”是STM32接收到的,再发送给PC的。(不管是两块STM32通信还是STM32PC通信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USART配置程序:
void RS485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485,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485, ENABLE);

//
打开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485, USART_IT_RXNE, ENABLE);

}
发送程序:
void RS485PutChar(char c)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RS485_DE_PI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RS485_RE_PIN);

//
操作SP3458,改为发送模式

Delay(0x1fff);    //
此处会触发接收中断

USART_SendData(USART485, 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485, USART_FLAG_TXE) == RESET);

Delay(0xff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RS485_RE_PI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RS485_DE_PIN); //
操作SP3458,改为接收模式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9,(BitAction)(1-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9)) );

RS485PutChar(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把接收到的字符通过//USART3RS485)发送出去

}

}

网友A:
我也用STM32做过RS485通信,印象里没有大问题。
有1点需要注意:串口的Rx引脚可能需要上拉电阻。
另外,建议用示波器看看串口的Rx引脚有没有毛刺。

楼主:
谢谢 IJK的提醒。
但是目前碰到的这个问题让我很费解。

网友B: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线路上是否有信号?

网友C:
检查你的硬件电路,上下拉电阻是否正确。

楼主:
回 ploto ,开发板上的电路图里没有接上下拉电阻,我只是在外面接了个120欧的终端电阻。

回 香版主,,我用示波器测了下STM32 的RX 的信号,空闲时RX是高电平,在发送的时候确实有个大约10MS的负脉冲,所以触发了接收中断。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这个负脉冲?

楼主: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void RS485PutChar(char c)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RS485_DE_PI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RS485_RE_PIN);  //执行这句后RO=0
  Delay(0x1fff);        // 此处会触发接收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USART_SendData(USART485, 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485, USART_FLAG_TXE) == RESET);                  //此时测得RO=0

  Delay(0xff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RS485_RE_PIN);    //执行这句后RO=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RS485_DE_PIN);

}                                                                        后来我就用了个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在发送的时候把接收中断关了,这样还是可以,但对于RX为什么会出现负脉冲,我还是很不解。
void RS485PutChar(char c)
{
  USART_ITConfig(USART485, USART_IT_RXNE, DISABL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RS485_DE_PI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RS485_RE_PIN);  //执行这句后RO=0
  Delay(0x1fff);
  USART_SendData(USART485, 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485, USART_FLAG_TXE) == RESET);
  Delay(0xff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RS485_RE_PIN);    //执行这句后RO=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RS485_DE_PIN);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RXNE);
  USART_ITConfig(USART485, USART_IT_RXNE, ENABLE);
}

网友B:
回 ploto ,开发板上的电路图里没有接上下拉电阻,我只是在外面接了个120欧的终端电阻。

回 香版主,,我用示波器测了下STM32 的RX 的信号,空闲时RX是高电平,在发送的时候确实有个大约10MS的负脉冲,所以触发了接收中断。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这个负脉冲?
引用 楼主:

这就说明STM32并没有误动作。这样的话,你就要检查一下这个10ms的负脉冲是哪里来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STM32的RX引脚出来的。

网友C:
485的控制脚是自动倒向的还是GPIO控制的?怀疑一下控制电路

网友D(2010-12-29):
等待结果~

楼主:
没有想到这么久的帖子还有人到。这个东西我已经没有做了。但是的做法是在7楼说的,在发送程序里关掉接受中断,且清除掉中断标志位,这样做勉强可以。
至于RX脚那个脉冲信号的来源,我不知道,现在也没有再搞这个了。
回 ploto ,485的控制脚是GPIO控制的。

网友E:
我遇到过,你看看电路,接收端是否有上拉电阻,如果没有,你配置成上拉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F:
刚用STM32做过485,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G:
485方向控制的问题

网友H:
LZ的问题是RS485差分线没有上下拉的结果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主,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我已经搞定,加我的QQ1650743869

网友J(2011-03-09):
我遇到了 正在苦恼中

网友K: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的并不是因为Tx没有接上拉的原因,我用示波器看过,波形是正确的,在空闲的时候处于高电平状态,而且在rs485也接上了终端电阻,并将485的A,B线进行了上拉和下拉,但在终端里接收到的还是会多出“00”,我也没发送,但就无缘无故多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L:
马上要做485通讯了,stm32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M(2011-05-21):
初始化上拉输入就OK拉!!搞了我一个半天才找到!

网友N:
号经验,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O:
都是按照st给的例子改的吧
输入不要用floating,改成pu

网友P:
一大堆代码看不懂

网友Q(2011-07-22):
看一下AN3070应用笔记Managing_the_Driver_Enable_signal_for_RS-485_and_IO-Link_communications_with_the_STM32_s_USA

网友R:
我正在弄这个  我现在使用了USART1-3共三个串口  RS458芯片为ADM2483 485的控制脚使用的事各个串口的CK引脚 当置高控制脚后,发送第一个数据进入中断,查看中断状态寄存器 发现RXNE、IDLE、ORE、TXE、TC五个状态位置位 从发送第二个及其后面的数据部会再进入中断,卸掉ADM2483过程一样  但是如果吧控制脚更改为其他IO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补充:CK功能是关掉了的

请高手指导

网友S: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把RXD引脚设为上拉输入(原来用的浮空输入)就可以了 .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网友T(2012-05-08):
我也遇到了 很是郁闷啊 设为IPU也不能解决啊

网友U:
应该是硬件问题,可能是电阻匹配不对,导致发送的信号震荡反馈回来。我也有碰到max3232不对的。

网友V(2013-07-07):
我也在做485通信,发送时候禁止接收中断响应,另外你的485那一块有没有用高速光耦啊,地要隔离

网友V:
另外我遇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我的单片机第一次上电进不了接收中断,重新加电一切正常,如此反复,纠结

网友W:
马上也做STM32 和RS485的通讯了,先学习了。

网友X:
STM32F芯片的RX脚不要配置为浮空,要配置为内部上拉,或者外部在485芯片的RO管脚上拉电阻。
原因是RS485的半双工芯片(MAX485,SP485,SN75L165/184等等所有8脚芯片)的RO在接收状态时,是推挽输出的,但你切换到发送状态时,它是高阻的。

网友Y:
单步调试,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Z(2013-09-06):
STM32的串口做RSM485通信需要接上下啦电阻吗?
我这么干行吗?

网友AA(2014-06-06):
同样的问题,受教了,谢谢

网友AB(2014-07-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硬件没处理好造成的,RO脚要有上拉电阻,不管是外置的还单片机内置的。因为当485切换到发送状态时,RO是处于高阻状态,如果没有上拉就会变成低电平,从而导致单片机RX脚处于低电平状态,认为时收到了一个0x00,所以进入中断,发出0x00.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O:
都是按照st给的例子改的吧
输入不要用floating,改成pu

谢谢你的回答 解决了我的问题。查了好久写的程序,总以为程序逻辑错误。实际却是配置错误。。唉。。基础太差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