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與8位的區別

楼主(2010-09-15):
M0是32位的,是不是說
int32_t c, b, a; c = a + b 和unsigned char c, b, a; c = b + a;
一樣快?

是不是在程序中應該儘量使用32 bit 整數類型。

网友A:
不是,假如你最后结果C,B,A最大只有8位,你用32位不就浪费系统资源,还有24位空在干吗

楼主:
這個問題已經在ST論壇回答。

猜測看,在32bit MCU 里,局部變量使用32bit比8bit無論是編譯器還是MCU都更易處理。

這個論壇都沒什麽人

网友B:
在32bit MCU 里,处理32bit 或16bit 数据效率较高,处理8bit 数据效率较低,如处理1bit 数据效率更低,执行速度比8bit MCU 还要慢!

网友C:
楼主为啥就不能用中文简体问问题和回答问题呢:dizzy:

网友D:
在ST的论坛里已经看到答案了

网友E:
ST的论坛,我也看看去

网友F:
在ST的论坛里已经看到答案了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网址发上来吗,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D:
可以把网址发上来吗,我怎么找不到啊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list-49.html

网友G(2010-11-11):
一直想问类似的问题,32为是不是一定比8位快

网友H:
在32bit MCU 里,处理32bit 或16bit 数据效率较高,处理8bit 数据效率较低,如处理1bit 数据效率更低,执行速度比8bit MCU 还要慢!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肯定32位效率高。因为寄存器都是32位的。

网友J:
让32bit的去处理8bit的,的确是不能体现出优势

网友K: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