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共模抑制比的测量

楼主(2010-09-15):
我想做一个共模抑制比的测量电路,来测一个3运放型的仪表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
求老师们给个常用的测量电路图或是测量的思路和测量的方法......

网友A:
+/-输入端接2个电阻到共模电压,改变共模电压,看输出变化。运放电源范围大点,别搞饱和了

楼主:
不过我还有各疑问,那现在我怎么计算出我这个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呢?

网友B: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的测试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的测试.rar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range的测试.rar

网友C:
输出电压比输入共模电压就是了

楼主:
我对一些CMRR的算法不是很清楚,还望解释下。
比如下面的这个电路,书上给出的算法是∆Vout=∆Vin*(1+R2/R1)/CMRR,我有些看不懂,还望解释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jpg

楼主:
刚才图没传上,现在附上

楼主:
求高手速解!!很急~~~

网友:
刚才图没传上,现在附上
引用 楼主:

这个鸟电路对电阻值要求太变态

楼主:
求解公式的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