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输入问题,请懂的回答下,谢谢

楼主(2010-09-15):
小弟想用CPLD来分频晶振的输出频率,但是CLPD的输入电压貌似是0.5V到4.0V,而晶振测出来的有VPP,有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请问CPLD要求的这个电压,是与测出的哪个匹配呢?

网友A:
如果频率较高,例如30MHz, 测量不够准确的。
经常是测量工具的问题。电路还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
我现在不清楚的是,到底芯片要求的输入电压是对应我晶振测出来的哪个值,我觉得应该是最大值吧,但又拿不准

网友B:
应该是最大值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是峰值,主要是怕烧坏管脚,当然也要有一定功率才会烧坏

楼主:
恩就是怕烧芯片的问题了,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