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中,同等条件下,32位变量与8位变量哪个效率更高

楼主(2010-09-15):
原来使用AVR等8位单片机时
我一般使用8位变量
但是放到ARM中
是不是使用32位变量要比8位变量更快啊

网友A:
嗯,处理8位的时候会对数据多做一些处理。

网友B:
arm中的局部变量都是放在寄存器的 寄存器是32位的 如果定义一个8位变量  在放入寄存器之前 要进行扩位的移位操作,比直接用32位要多几步操作

网友C:
我觉得 ARM里 用32位的更快

网友D:
小弟也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