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楼主(2010-09-15):
外部用32.768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片子?

楼主:
用的69P55A的芯片

网友B:
这个得看频率差多少了

网友C:
一般可以通过匹配电容来微调

网友D: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

网友D:
Tmer1选多少之类的?

网友E:
10p的电容,Tmer1选用2.048k

网友D:
如果你的32.768kHz晶振精准度为100ppm, 则代表10000秒相差1秒。
24小时大约86400秒,那么就会相差8秒。

网友B:
这个最主要看你32.768kHz的精准度

网友F:
任何振荡器都有误差,调整外部的匹配电容进行微调.而不是调整程序

网友A:
对,因为批量生产的时候,一批次的IC及振荡器偏差大致基本一致

楼主:
恩,明白了,多谢

网友G:
通过测试频率偏差,进行频率校正,再通过温度补偿,实现晶振的温度校正,这样在-40到80度之间,每天能达到0.2s/天的精度。我实现过的,批量

网友H:
原来是这样子啊!谢谢!!!

网友D:
看来还帮到楼上的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