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芯片识别

楼主(2010-09-15):
我有个芯片不知道是那个公司的

网友A:
LDO,做的厂家太多了,很多都打的是代号,也只有用过的朋友才知道型号,其实也没有必要管它是哪家的,只要知道了输出电压和封装,找个替代的就行了,况且现在LDO价格都低到3~4美分了,楼主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5174861),圣邦微电子的产品

网友B:
http://www.sg-micro.com/f/productparticular.aspx?pid=1

网友A:
把3脚EN接到1脚IN,4脚只有在输出电压可调的选择下有用,其他固定电压都是NC脚,可以使用价格极具竞争力的SGM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