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一般哪一类的产品里面还会用到同步/异步SRAM

楼主(2010-09-15):
我在调查这个市场的情况,之前没有关注过,望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对成本不敏感
速度不是很快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相对于SDRAM
应该是要求速度更快的时候吧?

网友B:
同步和异步有啥区别?

我们用SRAM,不用SDRAM,电测仪表类。

楼主:
同步和异步有啥区别?

我们用SRAM,不用SDRAM,电测仪表类。
引用 网友B:

啊 电测仪表业会用啊,谢谢
这个包括那种普通的单项/三项电表吗? 智能电表?

网友B:
智能电表之类都用MCU的片内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