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掉电

楼主(2010-09-15):
想在STM32掉电是,向FLASH写一个字节数据,下次上电时读取该数据。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案,分享一下了。谢谢

网友A:
STM32掉电时,怀疑你没有时间向Flash写数据。

网友B:
想在STM32掉电是,向FLASH写一个字节数据,下次上电时读取该数据。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案,分享一下了。谢谢
引用 楼主:

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STM32掉电时,向backup RAM写一个字节数据,当然前提是backup RAM有电池来供电。

楼主:
不知道在电源间加大电容,然后检测掉电中断的方法是否可行。另外不知道backup怎么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楼上能不能提供个例子。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在电源间加大电容,然后检测掉电中断的方法是否可行。另外不知道backup怎么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楼上能不能提供个例子。谢谢
引用 楼主:

在STM32固件库中有例子:
FWLib\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3.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BKP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STM32固件库中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