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的固件库编译时候发生的debug错误

楼主(2010-09-15):
请求高手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error clnk Debug\tsl.lkf:55 Debug\stm8s_uart1.o: symbol _UART1_ClearFlag multiply defined (Debug\main.o)

这句话就是错误的提示,基本所有的错误都是这个..弄了很久都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
错误提示: UART1_ClearFlag 重定义。好好看一下代码,头文件是不是重定义了

楼主:
我是直接用库的...该包含应该都有啊...而且我发现ST官网下的固件库为什么没有stm8s_macro.h  stm8s_lib.h之类的头文件的?

网友B:
ST的编译器就是不好用,你可以用IAR,不要用ST官方提供的开发软件。

网友C:
这是1个链接错误,提示的意思是,UART1_ClearFlag 这个符号(函数或者变量)在源文件stm8s_uart1.c和main.c里  重复定义了。
这种错误,应该不难查

楼主:
噢...好...我试试看....

网友D(2015-10-16):
引用 楼主:
噢...好...我试试看....

我的 也遇到了~~~~~
都不知道怎么怎么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1个链接错误,提示的意思是,UART1_ClearFlag 这个符号(函数或者变量)在源文件stm8s_uart1.c和main.c里 ...

麻烦帮我 看一下什么问题可以 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1749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