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ADC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ADC, ST, IO, DMA, DM
各位技术大拿们:
    兄弟有个非常急的问题要问,我先描述一下问题
我用的是STM32F105,使用ADC1和ADC2对相关模拟量进行转换。
ADC1使用5个通道进行规则转换(DMA方式); ADC2进行1个通道的注入转换(外部触发方式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在主循环中读取ADC1的转换结果;在ADC中断函数中读取ADC2的注入通道转换结果。
      问题出现了: 如果不触发ADC2的注入转换,那么ADC1的规则转换都很正常;但是,一旦触发注入转换,那么所有的规则通道出现问题,要么结果不更新,要么结果为0. 请问大家,这个怎么解决啊???下面是我初始化ADC的代码:

/* Configure GPIO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InnerADCValue[0].Monitor24V);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SAMPLENUM * 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6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ADC2 registers reset ----------------------------------------------------*/
   ADC_DeInit(ADC2);
   /* ADC2 Configuration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Injected conversions configuration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2,1);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2,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2, ENABLE);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2,DISABLE);

/* Enable JEOC interupt */
   ADC_ITConfig(ADC2, ADC_IT_JEOC, ENABLE);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Start ADC2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有人碰到这种现象吗?

网友A:
帮顶一个,最近也在搞这个,不过还没有眉目,不知道多通道如何读取各个通道的值

网友B(2014-02-28):
从ADC1设置成软件触发,主ADC2设置外部事件触发,这个没错;
ADC1由DMA传送,ADC2直接得转换后寄存器值。问题就可能是缺少Get_ADC函数。temp=(float)adcx*(3.3/4096)  ,即3.3V乘以百分比,4096即十六进制的0x1000

网友C(2014-08-31):
注入组转换完结束后。需要 重新 利用外部触发或通过设置ADC_CR2寄存器的ADON位,启动一组规则通道的转换。。。。。。

网友C:
可以关注我新浪博客 blog.sina.com.cn/kuh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