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谁用CY的 SRAM吗?

楼主(2010-09-15):
一般在什么样的产品上会用到啊?
(我的帖子都没有分看给了)

网友A:
现在什么电子产品上不用这个,一般都用作内存吧,价格较贵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多呀,比方说,路由器,交换机,基站什么的,华为就是SRAM大户呀,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RAM和SDRAM有很大区别的,消费类产品可能一般用DRAM,当速度真正重要的时候,DRAM就吃不消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我知道华为、中兴都用的比较多,基站交换机上面肯定会用的
像xDSL和 EPON上面现在用的好像都是SDRAM了,价格比较便宜,容量大(我只了解一点,不知是否全面)
我在调查除了通讯设备以外,还有没有量比较大的潜在市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ddr/qdr/nobl一般用在通信,一些工业,军事等产品在用异步和普通同步,容量上也比通信上小得多

楼主:
回复 楼主:
ddr/qdr/nobl一般用在通信,一些工业,军事等产品在用异步和普通同步,容量上也比通信上小得多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分享
我想一些军用设备上和医疗设备上应该会用到,同时好像某些POS设备上似乎也能用上
另外还想到一个 打印机,我估计应该也有些能用的

网友C:
SDRAM 与 SSRAM的主要应用区别:

1. 如果只关心任务完成的时间,但并不限制时间的多少,就可以使用SDRAM,比如PC机;
2. 如果在固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定量的任务,则使用SSRAM。比如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等等。

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通俗的区分了。

网友D:
SRAM容量稍大就巨贵无比。

至于用SDRAM 还是 SRAM ,主要还是看CPU支持什么,外扩时能支持SDRAM当然用SDRAM,能用DDR、DDR2当然更好,毕竟好买、便宜

但是CPU只能挂SRAM时当然就只能SRAM了(贵啊~~~)

网友B:
哦 谢谢分享
我想一些军用设备上和医疗设备上应该会用到,同时好像某些POS设备上似乎也能用上
另外还想到一个 打印机,我估计应该也有些能用的
引用 楼主:

是的

网友B:
SDRAM 与 SSRAM的主要应用区别:

1. 如果只关心任务完成的时间,但并不限制时间的多少,就可以使用SDRAM,比如PC机;
2. 如果在固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定量的任务,则使用SSRAM。比如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等等。

这样 ...
引用 网友C:

总结的挺好

网友E:
SRAM价格大概是SDRAM的多少倍啊

网友F:
SDRAM 与 SSRAM的主要应用区别:

1. 如果只关心任务完成的时间,但并不限制时间的多少,就可以使用SDRAM,比如PC机;
2. 如果在固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定量的任务,则使用SSRAM。比如网络交换机,路由器等等。

这样 ...
引用 网友C:
清晰明了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价格确实差得很多,因为不是同等产品,再加上DRAM的价格异动频繁,无法比较 ,呵呵

网友A:
移动硬盘不就用的这个DRAM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个人计算机相关产品用的大部分是DRAM

网友G:
SRAM应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以下行业都有应用
一、电力行业电力负荷控制终端数据采样远动终端数据采集终端电力负荷管理终端配变监控管理终端 电能量采集终端 微机保护测控装置 微机测控装置保护测控装置继电保护电力行业 二,手持数据采集终端  手持扫描仪电子称(具备打印功能) 三,手持游戏机 四,学习机早教机,电子词典,电子书五,数码类MP3(具有视频播放功能) /数码照像机  六,通讯、通信网络交换机路由器小灵通手机车载GPS手持七,其它调音台

网友F:
SRAM有这么多啊。。。

网友H:
市场的趋势是什么呢

网友I:
SRAM使用范围还是比较窄,主要是成本高,体积大。很多芯片内置的缓存了。

网友G:
转一些SRAM的知识

DRAM, SRAM, SDRAM的关系与区别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需要不断的刷新,才能保存数据.而且是行列地址复用的,许多都有页模式。
SRAM,静态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加电情况下,不需要刷新,数据不会丢失,而且,一般不是行列地址复用的。
SDRAM,同步的DRAM,即数据的读写需要时钟来同步。 DRAM和SDRAM由于实现工艺问题,容量较SRAM大。但是读写速度不如SRAM,但是现在,SDRAM的速度也已经很快了,时钟似乎已经有 150兆的了。那么就是读写周期小于10ns了。

字串4

SRAM是静态内存,SDRAM是同步动态内存
每单位容量的DRAM使用较少的晶体管而且占用面积小,而SRAM则是用较多晶体管占用的面也要相对大不少;DRAM需要不断刷新来维持所存储的数据,SRAM则不需要;DRAM的存取时钟间隔长,而SRAM的速度快,时间短;DRAM的耗电低,SRAM耗电大。
目前,相同容量的SRAM价格是SDRAM的8倍左右,面积则将近大4倍,所以SRAM常用于快速存储的较低容量的RAM需求,比如Cache(缓存),比如CPU内部的L1 Cache和主板上的L2 Cache,一般只有几百K。
布线上可以同样遵守高速设计的需要,具体可参考厂家设计规范要求。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需要不断的刷新,才能保存数据。 而且是行列地址复用的,许多都有页模式。
SRAM,静态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加电情况下,不需要刷新,数据 不会丢失,而且,一般不是行列地址复用的。
SDRAM,同步的DRAM,即数据的读写需要时钟来同步。
DRAM和SDRAM由于实现工艺问题,容量较SRAM大。但是读写速度不如SRAM,但是现在,SDRAM的速度也已经很快了,时钟好像已经有150兆的了。那么就是读写周期小于10ns了。SDRAM虽然工作频率高,但是实际吞吐率要打折扣。以PC133为例,它的时钟周期是7.5ns,当CAS latency=2 时,它需要12个周期完成8个突发读操作,10个周期完成8个突发写操作。不过,如果以交替方式访问Bank,SDRAM可以在每个周期完成一个读写操作(当然除去刷新操作)。其实现在的主流高速存储器是SSRAM(同步SRAM)和SDRAM(同步DRAM)。目前可以方便买到的SSRAM最大容量是8Mb/片,最大工作速度是166MHz;可以方便买到的SDRAM最大容量是128Mb/片,最大工作速度是133MHz。

SRAM是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中文含义为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它是一种类型的半导体存储器。“静态”是指只要不掉电,存储在SRAM中的数据就不会丢失。这一点与动态RAM(DRAM)不同,DRAM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刷新操作。 然后,我们不应将SRAM与只读存储器(ROM)和Flash Memory相混淆,因为SRAM是一种易失性存储器,它只有在电源保持连续供应的情况下才能够保持数据。“随机访问”是指存储器的内容可以以任何顺序访问,而不管前一次访问的是哪一个位置。

     SRAM中的每一位均存储在四个晶体管当中,这四个晶体管组成了两个交叉耦合反向器。这个存储单元具有两个稳定状态,通常表示为0和1。另外还需要两个访问晶体管用于控制读或写操作过程中存储单元的访问。因此,一个存储位通常需要六个MOSFET。对称的电路结构使得SRAM的访问速度要快于DRAM。SRAM比DRAM访问速度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SRAM可以一次接收所有的地址位,而DRAM则使用行地址和列地址复用的结构。

       SRAM不应该与SDRAM相混淆,SDRAM代表的是同步DRAM(Synchronous DRAM),这与SRAM是完全不同的。SRAM也不应该与PSRAM相混淆,PSRAM是一种伪装成SRAM的DRAM。

       从晶体管的类型分,SRAM可以分为双极性与CMOS两种。从功能上分,SRAM可以分为异步SRAM和同步SRAM(SSRAM)。异步SRAM的访问独立于时钟,数据输入和输出都由地址的变化控制。同步SRAM的所有访问都在时钟的上升/下降沿启动。地址、数据输入和其它控制信号均于时钟信号相关。

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需要不断的刷新,才能保存数据。而且是行列地址复用的,许多都有页模式

SRAM:静态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加电情况下,不需要刷新,数据不会丢失,而且,一般不是行列地址复用
的。
SDRAM:同步的DRAM,即数据的读写需要时钟来同步。
主要是存储单元结构不同导致了容量的不同。一个DRAM存储单元大约需要一个晶体管和一个电容(不
包括行读出放大器等),而一个SRAM存储单元大约需要六个晶体管。DRAM和SDRAM由于实现工艺问题,容量较SRAM大,但是读写速度不如SRAM。
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静态的是用的双稳态触发器来保存信息,而动态的是用电子,要不时的刷新来保持。 内存(即随机存贮器RAM)可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和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两种。我们经常说的“内存”是指DRAM。而SRAM大家却接触的很少。
    SRAM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存储器,它的用途广泛。SRAM的速度非常快,在快速读取和刷新时能够保
持数据完整性。SRAM内部采用的是双稳态电路的形式来存储数据。所以SRAM的电路结构非常复杂。制造相
同容量的SRAM比DRAM的成本高的多。正因为如此,才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因此目前SRAM基本上只用于CPU内部的一级缓存以及内置的二级缓存。仅有少量的网络服务器以及路由器上能够使用SRAM

网友I:
我也转一些sram的一些基础知识
推荐问题1:什么是DRAM、SRAM、SDRAM?
答:名词解释如下
DRAM--------动态随即存取器,需要不断的刷新,才能保存数据,而且是行列地址复用的,许多都有页模式
SRAM--------静态的随机存储器,加电情况下,不需要刷新,数据不会丢失,而且一般不是行列地址复用的
SDRAM-------同步的DRAM,即数据的读写需要时钟来同步

问题2:为什么DRAM要刷新,SRAM则不需要?
答:这是由RAM的设计类型决定的,DRAM用了一个T和一个RC电路,导致电容会漏电和缓慢放电,所以需要经常刷新来保存数据

问题3: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存用的是什么呢?这三个产品跟我们实际使用有什么关系?
答:内存(即随机存贮器RAM)可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和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两种。我们经常说的“内存”是指DRAM。而SRAM大家却接触的很少。

问题4:为什么使用DRAM比较多、而使用SRAM却很少?
答:1)因为制造相同容量的SRAM比DRAM的成本高的多,正因为如此,才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因此目前SRAM基本上只用于CPU内部的一级缓存以及内置的二级缓存。仅有少量的网络服务器以及路由器上能够使用SRAM。

2)存储单元结构不同导致了容量的不同:一个DRAM存储单元大约需要一个晶体管和一个电容(不
包括行读出放大器等),而一个SRAM存储单元大约需要六个晶体管。DRAM和SDRAM由于实现工艺问题,容量较SRAM大,但是读写速度不如SRAM。

问题5:用得最多的DRAM有什么特点呢?它的工艺是什么情况?(通常所说的内存就是DRAM)

答:1)DRAM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刷新操作,我们不应将SRAM与只读存储器(ROM)和Flash Memory相混淆,因为SRAM是一种易失性存储器,它只有在电源保持连续供应的情况下才能够保持数据。“随机访问”是指存储器的内容可以以任何顺序访问,而不管前一次访问的是哪一个位置。

2)DRAM和SDRAM由于实现工艺问题,容量较SRAM大。但是读写速度不如SRAM,但是现在,SDRAM的速度也已经很快了,时钟好像已经有150兆的了。那么就是读写周期小于10ns了。

3)SDRAM虽然工作频率高,但是实际吞吐率要打折扣。以PC133为例,它的时钟周期是7.5ns,当CAS latency=2 时,它需要12个周期完成8个突发读操作,10个周期完成8个突发写操作。不过,如果以交替方式访问Bank,SDRAM可以在每个周期完成一个读写操作(当然除去刷新操作)。

4)其实现在的主流高速存储器是SSRAM(同步SRAM)和SDRAM(同步DRAM)。目前可以方便买到的SSRAM最大容量是8Mb/片,最大工作速度是166MHz;可以方便买到的SDRAM最大容量是128Mb/片,最大工作速度是133MHz。

问题6:用得比较少但速度很快,通常用于服务器cache的SRAM有什么特点呢?

答:1)SRAM是静态的,DRAM或SDRAM是动态的,静态的是用的双稳态触发器来保存信息,而动态的是用电子,要不时的刷新来保持。SRAM是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中文含义为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它是一种类型的半导体存储器。“静态”是指只要不掉电,存储在SRAM中的数据就不会丢失。

2)SRAM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存储器,它的用途广泛。SRAM的速度非常快,在快速读取和刷新时能够保持数据完整性。SRAM内部采用的是双稳态电路的形式来存储数据。所以SRAM的电路结构非常复杂。

3)从晶体管的类型分,SRAM可以分为双极性与CMOS两种。从功能上分,SRAM可以分为异步SRAM和同步SRAM(SSRAM)。异步SRAM的访问独立于时钟,数据输入和输出都由地址的变化控制。同步SRAM的所有访问都在时钟的上升/下降沿启动。地址、数据输入和其它控制信号均于时钟信号相关。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
   SRAM不应该与SDRAM相混淆,SDRAM代表的是同步DRAM(Synchronous DRAM),这与SRAM是完全不同的。SRAM也不应该与PSRAM相混淆,PSRAM是一种伪装成SRAM的DRAM。

网友J:
楼上很详细啊

网友B:
21/23楼的资料都不错,不过要用SRAM还要分清楚,因为sram也分号多种,ASRAM,SSRAM,NOBL,QDR,DDR等等,要看清楚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呵呵

网友G:
是不是请楼上的老大给我们讲解一下ASRAM,SSRAM,NOBL,QDR,DDR等应用特点。

网友B:
这个帖子第5楼有一个附件大家可以看看,对SRAM总结的很好:SRAM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6624

网友G:
感谢Go_PSoC老大对SRAM的讲解。:handshake

网友I:
ARM7和CORTEX-M3内核的处理器 用这个比较多,很多ARM7也支持SDRAM了。
ARM9 或者是更高端的处理器, 因为支持SDRAM所以一般考虑容量更大价格更便宜的SDRAM 。

网友K(2011-08-29):
赶紧沉下去

网友L(2019-04-29):
SRAM 固有的市场不会那么快呗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