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开发流程能说说吗,越详细越好啊。

楼主(2010-09-15):
开关电源的开发流程能说说吗,越详细越好啊。

谢谢

网友A:
1.首先需要开发什么样的电源?是哪里用的?相关参数是多少?
2.估算初步成本.再选择方案.选择方案时多考虑考虑.再确认估算成本....
3.SCH+PCB出图.打样..打样PCB过程中.出材料清单.便于请购一些手上没有的器件(变压器,IC.MOS等)
4.PCB各材料到齐后,让技术人员去按着资料焊接零件.不要给图(这样可以确认资料是否有误,有误时.会及时发现)
焊板完成.可以初步低压先上电..确认不炸机.再上高压...就可以进行相关电气参数测试(负载能力.纹波.温升.等)

大概是这样..还有很多细节的..

网友B:
2楼说的很详细,最好还要进行老化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