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10-09-15):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TOP256YN的温度为什么会那么高,用在LED照明上的,做20到25W左右,PCB还没有装上整机就有七八十度,要是装上整机肯定会更高,请各位大侠赐教一下,怎样才能将高温给降下来
变压器:骨架是EF25
           初级46圈
           次级16圈
           辅助9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请各位大侠指点,怎样解决

网友A:
感量多大,峰值电流多大?
参数都不给怎么看.

网友B:
加个散热片。

网友C:
我前天整的一个正激,空载时波形很差,芯片发热严重,随便带个负载,波形尖峰就消失了,也不振铃了,芯片也凉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量是400MH    峰值在2A

楼主:
4# bamboo03 已经加了散热片的了

网友D:
测试一下开关波形,电压和电流的。估计是变压器漏感太大了。开关损耗太高

网友E:
你先检查一下主要是那些器件发热比较严重,然后再来分析问题。

网友F:
输出接个假负载电阻不就解决了吗?
5# ghost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