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小东西看到创新无处不在

楼主(2010-09-15):
电脑诊断卡,过去都是数码管的,查故障要看说明书,麻烦,上网无意中发现竟有人利用便宜的Nokia5110液晶屏,弄出个中文版的诊断卡,有所创新且对市场把握得比较准。
创新机会其实就在身边,只是大家有明意识不到。

网友A:
[同僚|校友|老乡会] 主题:响应老hot号召,深更半夜建高楼 对1943楼说得好。
这种创新是技术应用的创新,核心是信息表达方式的改变,照此思路,可以增加语音提示,或者干脆连接一个设备,自动修复。

网友B:
不错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A:
不错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引用 网友B:

有点绝对吧?我一直都想一升汽油能跑他个万把公里的。

网友C:
还是有可能的,做成气球,先升到平流层,然后飞越太平洋都没问题

网友D:
这个产品若市场用量小,那就没太多意思做了。

网友B:
有点绝对吧?我一直都想一升汽油能跑他个万把公里的。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把这升汽油用在什么上面了,怎么用了,你要非用在1吨多的汽车上,还用现在的这种技术就有得想了

网友E:
呵呵,重要的是思想。至于如何去实现,甚至是否能够实现,都不是最重要的,人的思想如果被束缚了,那其他的一切都是扯淡。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自己肯定是没法实现光速旅行了,但这并不能成为质疑的理由。同样霍金的理论他自己也是无法证明,但是这仍然无损于他的伟大。

发现很多人都是不停地在否定,否定自己,否定他人,不断自我设限,给他人设限,这样的固步自封,又如何谈什么创新呢?

楼主:
同样是利用Debug端口的诊断功能,过去曾见过有个主板在板了上集成了这部分电路,板子上搞两个数码管显示数据,呵呵,实在是不欣赏那主板设计师的这个做法,因为主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好的,搞这部分上去,只会增加生产成本,使用这功能的情况极少。
我的理解,简单的堆集和整合不叫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