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求助

楼主(2010-09-15):
大家好,我这有一信号24V1A,如何进行功率放大24V5A!

网友A:
我这有一信号24V1A,如何进行功率放大24V5A?
我这有一信号24V1A,有这么大的信号吗。
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B:
用功率管做跟随器即可实现,有时也可采用乙类甚至丙类放大器,看你的信号性质了。

网友C:
从楼主的叙述看,好像不是功率放大,而是电源扩流。
有24V的信号,也有1A的信号,但没有24V1A的信号。

网友:
我有个疑问,功率放大,多余的能量从那里来的啊

网友D:
从电源来的

网友:
哦  功率管是另加的电源啊   不是用的那个24V1A啊

网友E:
用个功放或者三极管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