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0-09-15):
需要把28VDC降压至3.3V,负责电流在3--4mA,怎么做功耗低.
路过的大哥大姐给点建议和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A:
3.3*4=13.2mW输出功率这么低,负载电流有没有写错啊.

网友B:
这么小的输出功率,用线性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C:
Maxim的 http://china.maxim-ic.com/datasheet/index.mvp/id/3990,可以试试,查表24V输入、输出5V10mA时效率大于65%,此时24V输入约3mA,输出3V3 4mA想提高效率还要注意整流管选择,即使此时效率降低到40%,3V3 4mA 输出在24V输入只有1.3mA。这个估计可以满足要求。只是价钱就不一定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