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阻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各位大侠,请问什么是负阻转换器?有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啊?能不能通俗点呢.看书没有看明白。谢谢了!!!

网友A:
负阻就是其上电压越大电流反而越小,与正电阻特性相反,其电压电流特性曲线斜率是负的
一般用在振荡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