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D镍镉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0-09-15):
(无正文)

网友A:
充满时电压会下降,检测电压变化就可以。

网友B:
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的充电特性不同,通常采用恒流充电同时检测电压跌落来判断,即电池的电压在充电过程中会一直缓慢上升直至突然出现一个微小的电压下降,此时应停止恒流充电转入涓流模式。